苹果A1398 最开始 是显卡花屏。加焊了显卡直接报一长两 ...
苹果A1398 最开始 是显卡花屏。加焊了显卡直接报一长两短。。在取下重值球还是一样...

楼主(2019-02-20):
苹果A1398 最开始 是显卡花屏。加焊了显卡直接报一长两短。。在取下重值球还是一样.. 之后重新订了个芯片 来了。。装上还是一样。。尴尬了 不知道是不是哪芯片 在做BGA 的时候 挂 了。。请问哪个大哥有遇到 这同样的问题
芯片

网友:
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
显卡坏了 ‘’

网友:
a1398 gt650 显卡吧。 这机器板层问题多。改集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