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华擎B85M POR4的bios

楼主(2019-02-20):
华擎B85M POR4主板的BIOS坏了,请问哪位大神有华擎B85M POR4的bios,能发给我刷回去,谢谢

网友:
这个?have a try
还有一个改过的

bios mod.7z

网友A:
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要用编程器刷的,要8m大小的那个,谢谢你的热心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要用编程器刷的,要8m大小的那个,谢谢你的热心帮忙

你解压开就是了 不信你看论坛又不支持bios的扩展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

修改版是升了微码,我也忘了我换没换me模块了,总之试试看吧。

网友A:
提示8196超容量了哦,有没有解压缩后是8192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8196超容量了哦,有没有解压缩后是8192的呢?

我改那个应该是正好8m的应该,。。。。。。。。。。。。。。。。。。。。。。。。。。。。。。。。。。。。

网友:
最新的2.60改了一个 bios

网友A:
谢谢,辛苦你了,等下下载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辛苦你了,等下下载再试

好了?好了我可睡觉了。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