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Pro 9.7 联机无限DFU模式 刷机能过 刷完还是DFU模式

楼主(2019-02-20):
IPAD Pro 9.7 联机无限DFU模式 刷机能过  刷完还是DFU模式   正常使用坏的,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上次碰见了一个6p,也是这样故障,后来重新写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上次碰见了一个6p,也是这样故障,后来重新写了硬盘就好了

换个硬盘,还是刷机能过之后就是DFU模式 故障一样

网友:
刷机能过的话 CPU 工作正常,暂存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等我修好跟大家分享                      不装硬盘的情况下 刷机报错4014

网友:
cpu本身损坏了

网友:
板层断线?打下阻值再装硬盘,很难说应该是硬盘问题大一点

网友:
iPad 的CPU能单换吗??????????

网友B:
先换硬盘吧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硬盘吧快一些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今天换硬盘 刷机能进系统了  但是重新开关机 有进DFU 模式了

网友:
已经查出来问题了,谢谢大家围观, 硬盘供电3.0v  时有时无,电源IC旁边的电感问题

网友:
正好有一台IPAD Pro9.7刚好是DFU模式,还没刷机,等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