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6sp手电筒打不开

楼主(2019-02-21):
后置拍照闪一下暖色灯很细微的亮一下 前置拍照瞬间白屏  前后都可以拍照。闪光ic阻值正常 求大佬指点!!!
新手求助 谢谢!!!

网友A:
干掉CPU左上方第一个芯片u16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掉CPU左上方第一个芯片u1602

更换?

网友:
把芯片边上的电容电感也换了。估计升压不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掉CPU左上方第一个芯片u1602

6sp 不是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