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3055 板号14050-1

楼主(2019-02-21):
开机提示报错 没有图纸 大家看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充电器有问题  好像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充电器有问题  好像遇到这种问题

换了好几个原装充电器了   bios也刷啦   可调电源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检查适配器检测信号,或者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问题,没有检测到接入信号

网友B:
换个原装电源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原装电源就OK了。。。。。。。。。。。。。。。。。。。。。。。。。。。。。

换完了 电源

网友C:
查充电芯片型号,修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现在的问题是没认到原装适配器的中间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充电芯片型号,修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现在的问题是没认到原装适配器的中间针

没有图纸!

网友:
有适配器检测信号的

网友:
兄弟,进入BIOS 设置关闭AC warning

网友:
适配器检测错错误   换适配器  或查     适配器检测

网友:
你至少把充电芯片型号和图片拍一下,不然没人帮的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