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待机电流0.15A

楼主(2019-02-21):
故障:联想笔记本B460待机0.15A,开拆查待机芯片U45,测量发现芯片边上有个C483电容短路,去掉,待机正常,秒修

网友:
你这个贴子太水了~~~~~~~~~~~
看你这电流150MA,是待机芯片3V稳压器输出脚挂的电容短路吗?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哈哈哈

网友:
                        秒杀 啊     厉害了

网友:
老通病了,修了很多很多了。不知道你这个机器铁壳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原因就是C壳子下面的海绵吸水导致芯片附近的电容和电阻腐蚀,算是送分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