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3668 )主机 版号 15141-1原厂的 bios

楼主(2019-02-21):
DELL (3668 )主机 版号 15141-1原厂的 bios

补充内容 (2019-4-11 13:24):
原厂家的,看四楼购买记录

网友A:
Dell Vostro 3667 15141-1 清除我.BIN

Dell Vostro 3667 15141-1 清除我.BIN.zip

5.5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0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B:
不好使啊大兄弟,下完亮黄灯风扇狂转。改完ME开机也很慢

网友(2019-04-11):
确定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使啊大兄弟,下完亮黄灯风扇狂转。改完ME开机也很慢

确定是原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ll Vostro 3667 15141-1 清除我.BIN

不知道是怎么意思

网友D:
直接刷上不开机,改ME之后可以开机,第一次开机一分三十秒亮,进一次系统后再开机六秒。(如果只是到了亮机后要按回车那个界面就拔电源,那么下次开机仍然要一分以上)

不过我的机器关不掉,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上不开机,改ME之后可以开机,第一次开机一分三十秒亮,进一次系统后再开机六秒。(如果只是到了亮机 ...

兄弟解决了吗  我的跟你的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20-07-18):
我这儿也有一片DELL 3668的主板通电灯闪,不加电请问大师们怎么修???

网友F:
楼主你这个可以亮机么。。原来的BIOS程序没备份,你这个是原厂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可以亮机么。。原来的BIOS程序没备份,你这个是原厂的么

网友(2020-12-17):
你的BIOS不行,刷了之后连CPU供电和复位都没了,没刷之前供电和复位都正常,之后开机一会儿会掉电重启不显示,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E:
我这儿也有一片DELL 3668的主板通电灯闪,不加电请问大师们怎么修???

你修上了吗?我遇到两片了,第一片主板返厂,还有一片现在正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怎么意思

你这个刷了启动进系统,找不到无线网卡,BIOS里面也没看到有关闭打开的地方。晕了,,

网友:
假货,黄灯亮风扇不停的转,不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
黄灯亮,风扇转一下又停不工作。

网友(2021-05-23):
求正确的BIOS...........

网友:
刷完不行 cpu供电没了

网友(2021-07-16):
dell 灵域3668 验证 BIOS有问题 刷上CPU 都不发热了

网友(2022-09-28):
大家别下载了,用不了,刷上风扇长转,不显示,下载这个,测试OK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7360-1-1.html

网友(2025-03-31):
这个BIOS刷后没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