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9 4代U 820-3478装CPU就PP12V_S5微短

楼主(2019-02-21):
A1419 4代I5的CPU, 板号820-3478,装上CPU,PP12V_S5就短路,

不是大短,电压一直跳,

最下面的S5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拿掉CPU,PP12V_S5电压正常,待机3.3V都出来了,指示灯也正常。

确定CPU是好的,用台式机主板点亮过,也用新的代CPU试过,故障一样,

请教下,8系列的芯片组,CPU参与待机吗?这个南桥不是集成在CPU里的!

网友:
按图纸查呀

网友:
                               不会修苹果

网友:
加U江闪不烧上上管不用看都知道复位那里问题,

网友A:
找到问题了,pp3v3_s4短路了vi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pp3v3_s4短路了victory:

这个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