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32F6H液晶电视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21):
TCL 32F6H液晶电视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32F6H

  机芯:T92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WiFi打不开

维修方法\过程:

  装到机架上测试发现WiFi开关无法打开,测量WiFi插座5V供电正常,用万用表电阻档对地测量DP.DM 发现阻值较大,顺线路查找发现板底LU1位置元器件漏安装,安装后故障排除。

  至此,TCL 32F6H液晶电视WiFi打不开故障修复。

网友:
现在大家都好厉害,不行就换板,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