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e5-471.接适配器插电池不触发怪问题修复

楼主(2019-02-21):
                          一台宏基笔记本e5-471.单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单用电池提示电量低, 但是装好电池接入适配器无法触发,也不充电。电流0.004.
适配器模式公共点19.7V,电池模式公共点11v多,电池适配器同时接入公共点是11v多,问题找到了,应该是ec只是检测到了电池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所以没有打开适配器放电管。打开图纸看看保隔电路 电路比较简单,pq1是适配器放电管,pq2是电池隔离管,pu1是充电芯片24737,正常情况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插入acok#开漏输出为低电平,pq6第三脚经pr12上拉为高电平给ec发出acin,ec的D/C#输出低电平到pq3的第五脚,此时pq3内部的两个三极管截止,pq4mos管截止。适配器19v经过pr3,pr6分压后大概9.5v加在pq1的4脚,pq1导通公共点就有了19v适配器供电,同时19v电压经过pr4电阻加在pq2的4脚,pq2截止,电池适配器隔离。
          知道时序就简单了,仔细检查了充电芯片ec几个管子,外观看不出有啥问题,基本排除充电芯片ec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测电压了,检查后发现D/C#单独适配器插入是低电平,单独电池接入是高电平3.3v,这都正常啊,同时接电池适配器试试,试过后果然发现了问题,接电池后有没有适配器插入都是3.3v高电平,这说明只要电池接入ec都会检测到电池,都会开启电池模式发出D/C#高电平打开pq2,截止pq1,电池只要在就没有适配器什么事,,除非是没有电池存在,ec才会考虑适配器,             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应该是acin,充电芯片坏,ec坏,等等吧, 先查一下acin吧。acin是pq6的3脚发出的,刚才说过了,适配器模式pu1的6脚检测到有2.几v电压(具体多少v阈值要查数据手册)。根据pr10 pr11阻值分压应该是2.58v, 这是根据pr10,pr11算的分压值,实测2.4v忘了拍照片,测pq6的2,5脚都是0v,说明充电芯片没有问题,但pq6的3脚是0.7v?  不对啊,测下pr12的另一头3.3v,电压过了一个100k电阻变成0.7v了 是pq6坏了吗 拆了pq6测一下电阻两端。都是3.3v, 看来是pq6坏了拉低了3.3v变成0.7v,所以ec在没有电池存在时候还是发出D/C#低电平 适配器模式公共点正常产生,但是电池适配器同时存在时,ec检测到电池但是acin只有0.7v,ec认为是适配器不存在,所以发出D/C#高电平3.3v,关闭pq1打开pq2(但是没有电池acin也是0.7v为什么D/C#是低电平,就不知道ed的acin脚阈值是多少,我觉得不用深究了,毕竟咱们是修电脑不是设计)
        好了找到问题元件就换吧,可是这种双mos管哪里找呢,看看图纸pq6只是用了一个管子,还有一个没有用,不会同时坏了吧,碰碰运气,把它掉个头,
看看撒情况,哈哈,接入适配器pq6的3脚3.3v,接入电池适配器也可以触发,电池充电正常。维修结束。

 会员41229100鑫豆2023-12-7 13:21

网友A:
修的漂亮……思路清晰、语句通顺、没毛病,老铁
我看了你说的问题,根据你的思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适配器检测电阻出问题了,果不其然……

网友:
尴尬了,你这个是复合mos出问题引起的  眼花了……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如果不一步一步的来,就有会很多人会错过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一环节。而且直接去了隔离管……只是我的想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漂亮……思路清晰、语句通顺、没毛病,老铁
我看了你说的问题,根据你的思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适配器 ...

谢谢!谢谢!   其实是个小问题,能记住适配器检测,主板上还有料号就挺好搞

网友:
这个修得有点意思。但用电源是正常的,上电池就不行,还这挺奇怪的。反正他不行的时候就按不触发的修就好

网友:
这种双场效应管在ASUS的主板上有的。

网友B:
咋掉的头????????????

网友:
单适配器能触发要我就直接干保护隔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掉的头????????????

开车咋掉头这个就咋掉头,头改屁股屁股改头

网友:
老司机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了啊

网友C:
这贴子精华之处为双MOS管掉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子精华之处为双MOS管掉头用,

呵呵 是 也是发愁哪里找料 看图纸一个三极管没有用 刚好掉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