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70报错acpi bios error求助

楼主(2019-02-21):
   机子之前被修过了,BIOS也被刷过,我淘宝上买了BIOS,不管高低版本刷上去都一样,马上就掉电了,谁有原机BIOS麻烦给我一个,版号在图片上可以看到,独显的,电压全部出来了,待机也没短路,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淘宝购一个原厂BIOS,没有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    我记得我之前修过这个问题   BIOS    码片都刷了    EC    最后也没搞定     联想和IBM的很麻烦的报错

网友:
这机我记得2.0原厂我也可以用在3.0上你可以试试看。

E470 NM-A821 REV 3.0 独显.rar

E470 NM-A821 独立原厂 2.0.rar

网友A:
查查电压稳不稳,或抓下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电压稳不稳,或抓下波看看

看了好多帖子都是不了了知,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
掉电一般就是欠电压的多,双波去对比抓,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