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楼主(2019-02-21):
A1502卡苹果滚动条什么问题,。。。。。。。。。。。。。。。。

网友:
卡什么硬件了.一般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一般内存居多,你可以试试苹果自带自检系统试试。看看会报什么错误

网友:
硬盘和系统问题的多

网友:
加焊CPU试试,好多CPU虚焊,压一下就能用个一个月左右,运气好的能挺过三个月

网友A:
当然前提是你确定除了主板以外的其他配件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前提是你确定除了主板以外的其他配件是好的,

裸板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