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触发

楼主(2019-02-21):
A1466不触发板号820-00165-A 待机正常也可以充电不触发

亮机图

网友:
电阻变质了?

网友:
过程省略,完全看不懂阿  老哥

网友:
少了中间过程部分,是图二电阻R6123问题吗?

网友:
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
是电阻坏了吗??烧掉了吗?

网友:
下次把维修过程写的详细点 给你加分

网友A:
电阻能导致电压分压不够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能导致电压分压不够是吧

和BIOS交换数据的电阻你可以看一下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