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54L进系统闪屏

楼主(2019-02-21):
接修客户一台ASUS F554L笔记本,板号:X555LP REV:1.1 客户描述故障为开机在桌面的状态下闪屏,然后客户自己拆机把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拔坏了。于是订屏线接口更换,故障果然是客户描述的闪屏。手头上刚好有全新的屏幕和屏线,更换对比,故障不变。在PE或者BIOS界面下显示的是正常,屏幕不闪烁。考虑到软件驱动也会引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于是用自己的固态硬盘安装了一个WIN10 64位的系统,当进入系统的时候还是闪烁。卸载独显驱动后依旧闪屏。偶尔一次外接显示器测试发现内外屏都不闪烁了。当内屏闪烁的时候只要一接外接显示器就正常了。论坛上的大侠们有没有遇到此类的问题,望指点!

网友:
显示器 屏线 ,显卡等

网友A:
试试bios
X555LPF1205

3.2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B:
一种可能是屏线问题,查下屏线供电正常。。。

网友:
换屏幕试一下,或者刷个BIOS试一下或者换主板试一下呢

网友C:
我遇到过,你试试插hdmi转vga转接器还闪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是屏线问题,查下屏线供电正常。。。

屏线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你试试插hdmi转vga转接器还闪不闪

不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是屏线问题,查下屏线供电正常。。。

你没有看题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你试试插hdmi转vga转接器还闪不闪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biosX555LPF1205

谢谢你的BIOS,我明天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你试试插hdmi转vga转接器还闪不闪

插上不闪是什么原因呢,大神,指点下,以前遇到过一台后来退了,外接也闪,桥和显卡都换了

网友:
插上VGA后内外屏都不闪烁了,然后拔掉VGA内屏也不闪烁

网友E:
我的跟你一样哎,我的是屏幕暗屏,屏板上短路,电容拆掉后换了保险就跟你说的一样了,BIOS下正常,进系统就闪硕,正测试屏又烧了,大短路,懒得修,直接让老大换屏了,上次遇到过类似的换了屏好了,这次估计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插上不闪是什么原因呢,大神,指点下,以前遇到过一台后来退了,外接也闪,桥和显卡都换了

我当时的解决方案是把那个转接器弄开,把那个转换小板飞线到hdmin接口,把线和小板藏好就行了,缺点是hdmin接口貌似不能用了

网友:
一种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的解决方案是把那个转接器弄开,把那个转换小板飞线到hdmin接口,把线和小板藏好就行了,缺点是hdm ...

给你点个赞,,人才啊,这样都行,

网友F:
你换过屏试了?这个很多是屏引起的

网友G:
显卡电容都打打值再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换过屏试了?这个很多是屏引起的

屏幕换过了,题里已经写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电容都打打值再看

没问题,都打过阻值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跟你一样哎,我的是屏幕暗屏,屏板上短路,电容拆掉后换了保险就跟你说的一样了,BIOS下正常,进系统就 ...

我这个已经换过屏幕和屏线,谢谢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屏幕换过了,题里已经写过了

那你应该把闪的情况发出来,屏接口条件都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你应该把闪的情况发出来,屏接口条件都查了?

没有图纸,不知道屏接口的相关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应该把闪的情况发出来,屏接口条件都查了?

闪屏的视频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疑难杂症,懒得修,何况还是客户自裁机

网友:
显卡,CPU ,内存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最终是怎么样解决的,望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图纸,不知道屏接口的相关定义

屏接口定义论坛一堆,30针,40针不都是一样的吗?又不是叫你量主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I:
这明显是显卡问题,你们怎说屏和屏线?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明显是显卡问题,你们怎说屏和屏线?

关键问题是当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就正常了,不闪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显卡坏了                                                                                       ...

如果是显卡问题,那么我把独显禁用的话应该正常才对,但是还是老问题哦

网友K:
闪屏的图片或视频发出来,看下,有的闪屏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闪屏的图片或视频发出来,看下,有的闪屏是屏本身问题

屏幕和屏线换的全新的,软件驱动都排查过了

网友:
目测有补线痕迹

网友:
屏接口被客户扒烂了,我换的新接口。客户在自己拆机之前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合盖开关,就是那个三极管子,你拆掉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屏坏了 或者是BIOS问题,以前我遇到的大部分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华硕的通病,换个好点的屏应该没是了。

不是屏幕的问题,屏幕我都换了好几张了,故障没变

网友:
换一个屏幕看看,如果换了屏才是闪屏的话是不是码片不对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是不是可以排除显卡正常了,关键问题还是显卡到内屏连接之间?

网友:
有更换过屏幕看看么?、有更换过屏幕看看么?、

网友M:
遇到过  ,运气好点,换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遇到过  ,运气好点,换屏好了

我这个还真不是屏幕的问题,是CPU坏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CPU,更换处理器修好了

网友(2020-10-05):
有换过屏试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