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plus 触屏失灵

楼主(2019-02-21):
新人,想入门,有没有师傅收的,如图所示,屏幕上方出现花屏,用手敲打会根据力度像橡皮筋一样慢慢向下延伸,敲打停止消失,一般出现这个屏幕触摸失灵,过一会会好,然后又会失灵

网友A:
可以是系统问题吧,刷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系统问题吧,刷机试下。。

更新了,还这样,换屏也不行

网友B:
主板触屏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

网友C:
触摸ic短线,这是6p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触屏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ic短线,这是6p的通病

谢谢大佬

网友D:
6p黑触摸m1脚断线,你是哪里人

网友:
这是6P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黑触摸m1脚断线,你是哪里人

内蒙古兴安盟

网友:
同步信号M1 通病了

网友:
通病吧 m1飞线

网友E:
显然是触摸ic,M1点接线加固

网友:
触摸ic 6p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然是触摸ic,M1点接线加固

谢谢大佬

网友:
大佬,这毛病,飞线后,还容易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系统问题吧,刷机试下。。

助理技术员怎么来的啊

网友(2019-03-23):
黑触摸,那些刷机的不懂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