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5bios密码求解

楼主(2019-02-21):
客户把dell 14-5455的bios的密码忘了,拿来pojie。bios刷了n个了开机还是有密码。板子上没有密码芯片,应该怎么搞。求大神指点,难道要搞ec程序???

网友:
刷BIOS不行吗,一般刷BIOS 都可以 商务机好像不行,

网友:
ec里面,刷ec

网友:
那就只能刷ec了!

网友:
那就 刷ec

网友A:
这个密码是在ec里面的

网友:
楼主:对bios密码,在ec里面,dell有的可以用算号器

网友:
EC里面自带bios了吗?

网友:
好像14年以后的机子套路变了,写BIOS的办法无法吃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密码是在ec里面的

原机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BIOS呢、、、、、、、、。。

刷个没有密码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BIOS呢、、、、、、、、。。

不行的,密码在ec里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