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摔后无送话,录音是杂音

楼主(2019-02-21):
通话时对方听不到我说话,只听到杂音,我能听到对方的,放音乐正常,录音全是杂音,尾插换过无效,加焊了大音频也一样,大神指点下
iPhone

网友:
那就重植或者换大音频试试

网友:
再加旱一次多搞几次就好了

网友:
兄台查下音频功放的lc …1供电线路 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这个有问题就是能打电话有声录音微信语音都无声有杂音。哈哈

网友:
用客户自己的尾插录音没有反应,换一个尾插可以录音,但有杂音,

网友:
看看短线了没 因该是信号问题看看短线了没 因该是信号问题

网友:
微信语言聊天会不会,如果会大多数就是大音频的问题了!先测一下周边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供电电感应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