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鼠标无法选择盘符

楼主(2019-02-21):
联想
笔记本
,开机启动后,打开桌面上的"电脑"。窗口即显示出C:盘\D盘:\E盘。这时用鼠标点击D或E盘都会自动跳到C盘去,D\E盘无法打开,换外接鼠标一样。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没?告之一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A:
键盘查下

网友:
装下系统看看pe咋样

网友:
键盘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查下
我想也是,开始是触摸板有问题(外接鼠标),拆掉好了。用了2个多月又这样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