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40E-A29D1报警掉电

楼主(2019-02-21):
机器型号:神舟战神K640E-A29D1
      板号:6-71-W65S0-D02
      故障:触发正常进系统,1分钟机器开始报警,报警22声,同时3个灯闪烁,风扇也狂转。报警完就掉电。

       维修结果看图:

            Q5的6脚到EC116脚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在温控那里改就可以了吗?

网友:
VGA温控信号?在贴子中说明就完美了。

网友A:
怎么查到的啊,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
换句话,就是怎么想到查这信号的。

网友B:
这么偏的信号也查嘛,我最多看看ec

网友:
好厉害。。屏下载也要温控信号了。。。又不是手机。

网友C:
刚修好一个K640,上电掉电。显卡供电UP1642的TON脚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好一个K640,上电掉电。显卡供电UP1642的TON脚电阻坏

都是高手,让小弟敬佩不已。技术好修机器就是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查到的啊,分享分享经验

论坛有大神说过,报警都是一样的。,只是出问题的地方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偏的信号也查嘛,我最多看看ec

这是蓝天代工的板子通病,6脚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查到的啊,分享分享经验

不就是看帖子找通病找到的,你以为楼主有技术自己查出来这里有问题吗?高手的帖子哪里是这种文字节奏。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修起来太简单了。新手修来要费太多时间。

网友:
我也在修一个跟你这个一样的神州报警掉电。两根线到EC都无断线。不过我这个没显卡供电,订芯片先

网友E:
报警是显卡温度过高,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个维修台是亮点,看来是楼主真忙,没时间搞卫生。。。。

网友:
                       秒杀啊    厉害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信号呢  最好说一下省的再看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警是显卡温度过高,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但这里是信号出了问题,实际温度可能没达到禁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看帖子找通病找到的,你以为楼主有技术自己查出来这里有问题吗?高手的帖子哪里是这种文字节奏。

感觉你说的好象有道理,我也喜欢看人家的思路,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方法去查,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对待的。

网友:
修的温控吗去

网友:
高手!!!厉害!!!什么时候才能练成你这样

网友:
22声报警只修过没有显卡供电,断线之类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