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大短路,更换两个芯片搞好,一般人搞不了

楼主(2019-02-21):
今天接了台联想s410,接上电源一看

主板大短路,拆出主板,主板版号la-a321p

仔细测量一遍,发现B+ 的电感pl407 对地001,

另外+1.05VS_VTTP的电感PL408对地002,

但是PL408对地还是002,查图纸看,

pl408 1.05vs_vttp 是给cpu的

只能拆下cpu,

看看cpu 电容也烧黑了,cpu坏了
因为手上没有tps51362,

料板发现一个tps51363

替换坏的,b+没有问题,
还要更换cpu,

一个cpu和一个芯片

更换后,意想不到,开机掉电,改me看看,
没有想到奇迹出现了
待机正常

按开机键

看看屏幕

进bios看看

最后希望大家加加分,修机挺累的,码字更累,

 会员1948902元2023-3-20 22:55

网友A:
这种板载cpu更换成功率大吗?

网友B:
这个u的确得练手,不然真的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的确得练手,不然真的搞不了

这个cpu不太好换,cpu容易变形,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载cpu更换成功率大吗?

这个cpu不太好换,cpu容易变形,有点难度,四代以后都是bga,要练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载cpu更换成功率大吗?

好像很容易变形,目前没有换过,成本太高了。觉得换板子也错不了多少钱

网友C:
这个换好CPU一共收多少钱?

网友D:
现在CPU动不动就坏,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CPU动不动就坏,维修成本太高

是呀,现在的cpu坏的很多,换了cpu还要改me,维修真是不好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好CPU一共收多少钱?

我是给公司修机,只有修好,成本不计,一般买带板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是给公司修机,只有修好,成本不计,一般买带板cpu,

这种CPU更换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用的效时380二代BGA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CPU更换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用的效时380二代BGA返修台

这个cpu容易变形,首先一定要更换cpu好的,有铅锡珠,me是对的

网友:
cpu700到1000多,换板加多几百,现在都不换u了

网友:
有更换cpu的教程  就完美了

网友F:
取这样的CPUs要什么bga好点

网友:
技术,经验加上称手的设备,厉害!

网友:
一般人真的不敢换,CPU真的换不起,太贵了。真是技高人胆大

网友:
新手,怎么改me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cpu换的 直接换板了一般

网友:
me是怎么改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棒棒哒

网友G:
也许就是CPU上的那个电容击穿了,CPU本身并没有坏。

网友:
你好ME是在哪弄得纯净的呢

网友:
楼主说了  一般人还真修不了

网友H:
想知道ME怎么改  板载CPU做过2次 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种带CPU的机器   我重来不换芯片    成本高  风险大   赚的少    还不如换个板子,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me在哪里下载可以改啊

网友:
风险是有点大。就看收多少回报了,值不值的

网友:
这种CPU确实很难换 不是老手换不成功  现在一般换不了只有换板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S410CPU短路的,跟客户报价,直接不修了,晕啊,现在修电脑价格稍微高一点点,就不修了,是现在人没有钱了,还是现在人太有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容易变形,目前没有换过,成本太高了。觉得换板子也错不了多少钱

同意楼上,现在的板子报价高一点就不修了!!!

网友:
ME怎么改的,很高大上的感觉,CPU成本太高,换的时间 手抖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许就是CPU上的那个电容击穿了,CPU本身并没有坏。

CPU肯定挂了,换了一个你没看到?

网友:
牛人啊  关键是怕CPU要再买到坏的就悲剧了

网友:
四代CPU,BGA不好弄,不然真的搞不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    值得学习的

网友:
二班人应该可以搞好的 ,楼主厉害啊   功底扎实  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老板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通病

网友:
一般人真搞不定

网友:
难度是有的,只有经常尝试,才有机会

网友:
现在的大短不要先烧,而且烧的时候尽量把能去掉的去掉,充电器有保护功能,可调电源没有,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网友:
无语了  都是要付费的

网友I:
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维修量确实有点大

网友:
第一步看原bios me版本号,下载同版本号没有上机的me,替换原bios的me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维修量确实有点大

你说的很对,找到问题,换芯片 换cpu,改bios me,一环接一环

网友:
cpu容易变形,BGA有点难度啊。四代CPU坏的真多

网友:
那你不是一般人咯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很奇怪!我也第一次见,很奇怪!

网友J:
大CPU 不会变形吗。。。。。。。。。。。

网友K:
现在的这种CPU 更本不让维修的人换了!!!!

网友:
4代以后的CPU没换过成功率有点低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这种CPU 更本不让维修的人换了!!!!

是呀?难度挺高,现在都是板载cpu,对维修人员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CPU 不会变形吗。。。。。。。。。。。

会,变形呀,变成一个弧形,没有做过,没有成功是挺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这样的CPUs要什么bga好点

我用的最差的焊台,只要是三温区都是可以的,最主要你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ME怎么改  板载CPU做过2次 效果还可以

第一步看原bios me版本号,下载同版本号没有上机的me,替换原bios的me就可以了

网友L:
那么厉害    换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么厉害    换什么芯片》》???????????????

想知道么,看帖子就明白了,支持一下呀

网友M:
这个u的确需要技术,不然真的搞不了,不过换个u划得来么

网友:
换板载CPU不是一般人弄得了的。。反正我是搞不好,一般都换板了

网友:
虽然我没看这文章。现在很多板载CPU的对地都是2到14,CPU不轻易拆。除非查出问题

网友:
这个换大芯片我都还没有换过。有时看一下换板什么价格直接换板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u的确需要技术,不然真的搞不了,不过换个u划得来么

bga技术掌握好,这种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这个的确厉害啊

网友:
不会是CPU短路了吧,,你换的两个芯片有一个就是CPU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找到问题,换芯片 换cpu,改bios me,一环接一环

这机器要是让我修,可能我就会放弃啦,你很有耐心呀

网友:
cpu不太好换,cpu容易变形历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先收藏一下。

网友:
拆下CPU?牛逼  看到这个动作我就知道  这个我搞不来

网友:
哇 你   又是付费的帖子

网友:
这cpu  我没还好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也没走啥弯路

网友:
修的很到位

网友:
板载cpu更换成功率大吗?

网友(2019-06-11):
楼主高手厉害 一般人都 搞不好  楼主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