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无法开机维修,电流0.6不动,刷bios曲折路

楼主(2019-02-22):
第一次发帖,接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故障不开机,拆机检测所有电压正常!电流能跑上0.8后掉回0.6不动。显卡有点发烫,有点怀疑!先刷个bios测试一下,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完开机没反应了!瞬间蒙了,没有动过任何东西怎么会开机没反应!重新测量主板3-5V正常,开关3.3v也正常就是不触发开机!后面看了一下板号,我的是3.3版本的竟然刷了个2.0版本的!刷回原来的bios备份,插个键盘数字灯亮了!这也行!装机测试正常!两个问题无解了!望高手解答一下:1刷错bios直接无触发上电?2原来的bios备份重新刷回竟然好了!

新手维修

网友: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实力维修。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经验很丰富,他那个是可能是bios程序出现错误导致的吧。。。学习了

网友A:
不是刷回好了。这个是内置电池。断电就会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刷回好了。这个是内置电池。断电就会好。哈哈。

裸板试机的

网友:
4楼正解
拆了电池就好了,装上电池,过几天又坏了,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