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9-02-22):
三星T220显示器白屏  各项供电都正常 求大师帮忙

网友:
没有测屏工具?点一下屏,判断是上部还是下部

网友:
这种故障考虑是屏幕问题。。。。

网友:
外接个屏幕上去试下。。。。。看行不行  。。。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测试就知道了屏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屏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驱动板上屏线接口右边的六脚供管容易坏,看下有没有5V输出。

网友(2019-04-18):
刷个程序看看…有可能驱动板,屏的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确定屏供电有 5V,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纯白色的,基本可以修好,带拖影的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不是大部分故障都是程序的问题吗?白屏看看屏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