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CER P246 _ZQ0

楼主(2019-02-22):
一台ACER P246_ZQ0机器,待机正常,不能触发。
INTEL机器,刷BIOS先试试,论坛下载个秒亮的(还说是某宝买的,偷懒,懒得去合成)刷上,亮机,就是要等12秒以后才亮。不服气接二连三在论坛下来几个都是一样的(估计BIOS是人家师傅已经在他以前修的机器上试过是秒亮的,然后再读出来的吧),无奈只能再去官网下载更新的BIOS(官网只更新了主BIOS),再拿INTEL原ME合成,秒亮。

网友:
原ME哪里下载的

网友A:
我手上一个不触发的,刷了BIOS能上电,下了最少也在七八个,要么不亮机,要么亮机很慢,要20秒左右才能亮 最后还是刷了你这个秒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一个不触发的,刷了BIOS能上电,下了最少也在七八个,要么不亮机,要么亮机很慢,要20秒左右才能亮  ...

能秒亮就好,最好你还是改一下,上图那个地方,把机器的SN好改成你机器一样的(在240060的那一行,后面的那些机器码,直接改数字就可以)。

网友(2021-01-19):
已测试  好的  秒亮

网友(2021-02-26):
p246 zq0 I5  820M  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