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里面dz3201是什么东西可以短接吗,作为酬谢送点位图

楼主(2019-02-22):
(图片)

网友A:
DZ是二极管吧,有正负极的,应该不能短接,正极流入负极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Z是二极管吧,有正负极的,应该不能短接,正极流入负极流出

具体什么二级管

网友:
什么二极管都不能短接啊

网友B:
不可以,dz是静电保护二极管!是不能短接的!要不然就是短路了!

网友C:
直接拆了,不要,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dz是静电保护二极管!是不能短接的!要不然就是短路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了,不要,没影响

好的

网友D:
要点位图的流下qq
多数手机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点位图的流下qq
多数手机的都有

有没有可以搜索的原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