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昂达平板短路

楼主(2019-02-22):
进水了 有能修的 联系我 里面有数据
平板
进水

网友:
修平板只能靠经验了国产平板图纸就不要想了 看看短路是哪一部分线路 一点点的排查

网友A:
能修的都是真本事
数码爱好123
的确是这样,这完全是靠经验 靠技术 没技术修不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的都是真本事
的确是这样,这完全是靠经验 靠技术 没技术修不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修。

网友:
拆下EMMC直接读取里面的数据。保存进电脑

网友(2019-03-31):
国产平板就不要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