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 简单维修

楼主(2019-02-22):
AMD的机器 开机电流上0.5 就掉电 ,感觉是缺少电压 ,实测没出cpu电压,,芯片RT8870的37脚没有19v 电压,这个电压是B+ 来的 ,发现PR247 有些腐蚀 ,短接OK

网友A:
不用换的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的吗大哥。。。。。。。。。。

图纸上这电阻是0欧    就直接连了

网友:
cpu供电很难搞的

网友:
厉害,长知识了,,,

网友:
真的是好简单啊,,,,,,,,,,,,,,,,,,,,,,

网友:
简单维修真是简单啊,,,,,,,,,,,,,,,,,,,,,,,

网友:
看得到的 还算好修

网友:
图纸上这电阻是0欧    就直接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