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2-22):
按开关电流一直停在这里,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检查逻辑三大件工作条件

网友:
我这有个华为畅玩4上90定住 咋搞

网友:
可能是CPU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换晶振,查复位电压吧应该

网友:
还是数字显示的电流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