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04不出PLT_RST维修

楼主(2019-02-22):
板号 MBX-204  PM45+IBM南桥
上电0.7A,各电压都正常,测PLT_RST 0V,断电测阻值正常。
南桥ICH9M的PWROK有3.3V,南桥各个模块电压正常。
时钟晶振14.318起振,送给的南桥的14M和48M时钟正常, PCI 33M(PCICLK)时钟没有

R550电阻变质,更换后OK

网友:
表示还没修到过时钟的问题,给我遇到这个估计要怀疑人生

网友:
修得不错          这种小电阻修的不好搞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组的

网友:
                         这样的    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为啥还要查时钟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可以分析一下维修的思路吗,这个电阻的位置在板上有标位置吗,好找到吗?

网友:
最怕的就是小元件损坏的,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么辛苦的付出,细节决定成败还好没有白忙活,今天一天就修这个本了吧,费心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