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50不触发,测开关针有4.6V

楼主(2019-02-22):
MS-7850不触发,测开关针有4.6V,插诊断卡待机灯都不亮
不触发

网友:
那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

网友:
先查RTCRST电压然后测DPWROK 3VSB RSMRST

网友:
先查RTCRST电压。。。。。。。。。

网友:
按照时序,电压,时钟,复位,来维修,这样思路明确

网友:
4.6V应该不对,你查查看,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