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55C2液晶电视死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22):
TCL 55C2液晶电视死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55C2

  机芯:MS838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死机

维修与分析:

  通电测试是死机故障,开机接打印信息用串口指令进行升级发现升级到54%就出现错误,分枂应该是 EMMC异常导致程序无法完全写入,试更换EMMC测试故障依旧。

经细分析抄软件解压缩软件需要DDR缓存数据,亍是更换UM1、UM2,更换后重新抄写软件,正常抄入,抄写完软件开机工作正常。至此,TCL 55C2液晶电视死机故障修复。

网友:
是存放软件的芯片坏了吗?   UM1  和UM2是不是给BIOS差不多?

网友:
bios的问题,没资料就只能换板了,哎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