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704P不触发, hp的机子,机型就不写了

楼主(2019-02-22):
        LA-D704P不触发,拆机,发现充电芯片没装,EC被动过,打电话跟客户说,客户讲之前去了二个地方修过没修好!
          这机没图纸不知道芯片型号,没办法到网上找了半天,总算到个可以看到芯片型号的图,找个芯片装起没待机,认真的把整个板看了一遍,运气好发现PD1和

PD2有异常,都有个小洞,测了下,电压被拉低了,这二个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的,到旧板上找了下没找到,直接拆掉,把PD5拆过来试了下,装和不装电压没什么变

化,就不装算了!拆掉PD1和PD2后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把待机芯片拆了,发现边上一小电容是短路的,拆下电容还是短路,烧吧,发现EC发发烫,拆掉EC阻置正

常,装上待机芯片,线性电压出来了,网上查了下9022是带程序的,订,到货后装起,上电,待机出来了,正常亮机,附图

网友:
修的很麻利           好经验

网友A:
看楼主这描述好像就是秒杀的一样,给加分了。楼主买的是剪板的EC吗?

网友:
                   这个ec      贵吧

网友:
修过两家。。。什么技术啊

网友:
没图能修好真本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描述好像就是秒杀的一样,给加分了。楼主买的是剪板的EC吗?

现在有新的,刷好程序的那种,剪板的有风险

网友:
看楼主修机,信心十足,游刃有余,没有图纸也修的这么好。厉害!

网友:
前两家技术都不行啊。。。。。。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用什么工具拆EC?用洛铁能拆下吗?

网友:
楼主修不修同行的 机器 ?

网友:
学习楼主的资料了 谢谢    下次遇到哦

网友(2023-07-14):
刷好程序的那种,剪板的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