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191 进水求助

楼主(2019-02-22):
HP tpn-191 板号:DAG71MB16D0 REV
进水。 左下角一芯片发烫,无料号。求
或者芯片型号。芯片印刷字母为 AWV7GD 。
芯片

网友:
REV
REV
REV
REV:D REV:D

网友:
淘宝有搜awv芯片就行

网友:
谢谢 已经买了 在路上~~~~~~~~~~~

网友:
买个板子把

网友:
买个这种板子回来对比一下

网友(2019-03-25):
这个 还不如 找淘宝上面的 挂上去的 图 仔细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