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6-71-w65j0-d02通病维修

楼主(2019-02-22):
无待机不触发,pu4这个芯片坏,看论坛说这个假货太多又比较贵,按论坛一位大佬的方法代替2-8  3-6  脚连起来,有3v待机了,不装cmos电池能自动开机亮机但开关键不能用。把pu4 第3脚连接的10k电阻直连。。一切正常有时亮机慢要把2个blos一起刷。。发帖不易求加分。。图纸和blos论坛有就不传了

网友:
整个亮机图阿    老哥

网友A:
亮机图,骗人没鸡鸡

网友B:
pu4的3脚连10k电阻是接地,还是接哪里?

网友:
pu4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的3脚连10k电阻是接地,还是接哪里?

接的开关脚,

网友:
传上来吧,你们研究                                      。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去掉电阻直连开关吗??????

网友:
这个有遇到过,不过都是订芯片的 呀 ?

网友C:
芯片是出信号还是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出信号还是电压啊

专用的管隔离和开机的芯片                       ,

网友D:
说实话修蓝天的板子我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这个PU4芯片不进水的情况下还真得没有修到过坏的,感觉应该是有其它原因引起的这种故障,楼主可能只是改了电路从而绕开了故障电路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出信号还是电压啊

嗯嗯 谢谢回复

网友:
P2808     好像也就几块钱一个吧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不知道你遇见过没有

网友E:
搞了几台也没搞定掉电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   什么型号的啊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修很多了   有的机器这里都烧烂了

网友:
这个机子现象是不是也有掉电情况也是这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了几台也没搞定掉电

掉电是一个6脚双mos管坏了拆了就好,查一下en_5v

网友:
不错 以后遇到这个可以省了时间了!!1

网友:
这个芯片像没买到过假的,不过短接这个芯片能用,并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了个

网友:
这个修过 直接拆掉连线

网友:
谢谢.原先论坛好像有这样的解决办法

网友:
遇到过进系统掉电的,最后还是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修蓝天的板子我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这个PU4芯片不进水的情况下还真得没有修到过坏的,感觉应该是有 ...

哥你战神应该是修得还少,我修到过的PU4坏不知道多少个啦。会引起不开机,或者接电就自动开机,掉电都会

网友:
亮机慢只需刷2M的BIOS即可,ME应该是存在2M的BIOS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修蓝天的板子我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这个PU4芯片不进水的情况下还真得没有修到过坏的,感觉应该是有 ...

这系列的在2015年度时候就修了不少了 这芯片换过不下十个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

网友:
最好还是改下电路,直接是19V上拉。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骗人没鸡鸡

应该说 “骗人没洞洞”

网友:
下次遇到留意下,神州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