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novo v310-14isk 不亮机

楼主(2019-02-22):
Lenovo v310-14isk 板载I5CPU 板载内存 独显四个显存   故障:开机电流0.4-0.6之间不亮机,电压正常,刷BIOS搞定。主板版号:REV:F DOLV6MB6F0

联想 V310 板号REV F DOLV6MB6F0.rar

网友A:
LV6 ECROM  IT8886he.bin
从设备备份

LV6 ECROM IT8886he.bin.zip

48.5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6 ECROM  IT8886he.bin
从设备备份

你是借楼发帖还是楼主小号?

网友:
这破主板  坏CPU 的占大多数

网友:
我添加的模型相同...................... EC

网友(2019-09-09):
亮屏挺快 触摸板能用 BIOS里面显示V310-15ISK

网友(2019-12-04):
我的独显不识别,刷了好几个了,不知道扎回事,原来不显示

网友:
这种主板cpu易坏。

网友(2020-03-30):
正好要一个

网友(2020-06-26):
谢谢楼主,今天正好遇到,刷下BIOS试下

网友(2021-04-18):
还是同样的问题,下载了没处理好

网友(2021-10-09):
哎,我今天碰到一片板子,一刷BIOS就不跑码,原机可以跑就无显示,郁闷死了,下载好几个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