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54LY 2.1 电流0.03 不触发

楼主(2019-02-22):
机子拿来 插上电源 待机0.03 不触发  拆开量 3-5V,3V有3.3,5V只有0.9V 三板斧 换3.5V芯片RT8206A一样 把3-5V有个断开点 断开 电流0.2 RT8206A发烫 心方方 怕烧了(事后发现 是待机芯片LDO 经过一个小5脚 LDO5V转3V给EC 供电  要是待机3V没出来给EC供电 这个LDO转3v就会给EC供电 导致电流过大) 逛了一圈论坛 决定先刷下BIOS  芯片拿下来 发现BIOS芯片编程器能识别就是不能读写  BIOS芯片坏  换颗25q32 刷上BIOS  换上去 3-5V出来了 也能触发了 附开机图一张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真是不多见这种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真是不多见这种故障

很少见  我编程器RT809F 别的芯片正常 就这个芯片 能识别 不能读写 芯片引脚清理干净了 插上编程器 一直提醒8脚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少见  我编程器RT809F 别的芯片正常 就这个芯片 能识别 不能读写 芯片引脚清理干净了 插上编程器 一直 ...

我编程器RT809F 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能识别  芯片引脚清理干净了 插上编程器 一直提醒好几个脚接触不良,我的方法是用小挫刀把每个引脚刮干净,不然的十个就有9个芯片提示识别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编程器RT809F 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能识别  芯片引脚清理干净了 插上编程器 一直提醒好几个脚接触不良 ...

你那座子老化了  用酒精洗洗 不要用洗板水 把8个引脚往下都扳一点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