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 跑2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9-02-22):
一个H61M-K的主板,不内存,已经换过内存,
我测了一下
+3VSPD   3.3V
VTT_DDR        0.85V
CLK,  和DATE两个信号也有3.3V的电压,请问还要测试那些内存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啊?  你们还没有开工吗?   自己硕一下在说

网友:
你咋知道没过内存呢?  是不是放内存不显 不放内存报警?  如果是 你换个U试一下  如果也换过U和刷过BIOS  那就是内存数据地址线到U有断线,我修到过一片华硕H61这样的

网友:
你可是高级技术员哎

网友:
当20一般还没有到检测内存阶段就当机了。去检测CPU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