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4E5 24寸显示器出问题了,用十分钟后画面抖动

楼主(2019-02-22):
飞利浦234E5 24寸显示器出问题了,用十分钟后画面抖动,越到后面越是抖得利害。屏幕型号为LM230WF3 S2D6,逻辑板边板LM230WFA-SJZ2,
测屏电压:
5V--4.88V
3.3V--3.3V
VGH--开机31V然后降到28.8V
VGL--  -8.03
VGH-O--  正28.8V与负8.03V跳变
VGH-E--  正28.8V与负8.03V跳变
屏芯片为SM4043,找过芯片问题依旧。VGH和VGL的电阻无异常、电容无异常换了,三极管无异常也换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求助大神指教,这屏哪里坏了还有得救吗?VGH-O和VGH-E电压跳变应该是有问题的,这屏的VGH电压接到VGH-O和VGH-E是否可行(小白在问)?是不是软模块坏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跟楼主的情况是一样的,求解!在线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