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70 NM-A8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2-22):
板号NM-A831,
插电待机0.06左右,公共点电压12V一直跳,不触发。

充电芯片采用BQ25700,正常公共点电压为12V。
断电测公共点阻值正常,接个12V没有短路情况。BQ25700供电正常,VDD电压正常,升压和整机电流检测都正常,更换BQ25700后故障一样。
跳过公共点电路,从电池接口接12V也不触发

电池状态下按开关MAINPWON_EC(3V待机开启)只有0.5V,

摘掉PD2后开启正常为3.3V,待机3V也正常,按开关也可以触发亮机,故障确定为温控检测电路,
摘掉PQ2测B极电压为9V,正常B极电压小于0.01V,经检测发现PRT1,1.2V的温度检测电阻损坏,阻值变大为10M左右

更换PRT1后正常,用电源公共点12V电压也不跳变了。

网友:
思路准确,一路维修没有磕绊,很顺畅的维修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在我手上,可能就会走弯路,比如跳变的公共点,如果我测量的是中间那个电感,我会觉得跳变是正常的(当然如果量的是后面mosD级有跳变那应该不会走弯路)

网友:
温控电路上的电阻是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
修的真是好啊给力

网友:
温控电路的故障不好搞。高手

网友:
值得学习,好经验。

网友A:
没有点位你是如何准确找到这个温控电阻的?首先肯定一下楼主的理论水平很扎实。如果有点位和图纸必须得共享一下才行。

网友:
PRT1温控正常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你是如何准确找到这个温控电阻的?首先肯定一下楼主的理论水平很扎实。如果有点位和图纸必须得共享 ...

这个只有图纸没点位的,图纸论坛有。

网友:
楼主,这个BQ25700充电芯片的保护隔离降压和升压电路给分析下呗,看不懂这个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楼主可以这都能修不错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我也修过几个,

网友(2019-03-30):
"更换PRT1后正常,用电源公共点12V电压也不跳变了。"前辈这一点小弟没看懂  , 请问公共点电压调变是PQ2导通导致的吗? PQ2导通为什么会引起公共点电压跳变? 请大大赐教

网友:
这个思路很清晰呀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很熟练的维修高手,值得向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应该直接去pd2是可以的    就是不再有部分温控了    现在维修都要讲求效率了,能节约一点时间就节约一点。

网友(2019-07-21):
怎么都学苹果的电压了

网友:
温控参与待机  以后修待机电路要注意点了

网友(2020-06-28):
这维修的也太精细了吧 一个电阻  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