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2乱报错

楼主(2019-02-22):
板号LA-C571P,一会报电池电量低,其实没插电池,一会报电源不是原装的,键盘触摸板bios里能用进PE失灵,还报输入bios密码其实没密码,BIOS刷了还是一样,师傅们有碰到过的没?老哥们,解决了,换了3个EC不是不触发就是上电0.1,最后破罐子破摔加焊CPU好了。

网友:
看故障不是充电芯片就是ec了,查吧

网友:
换ec吧识别问题就是ec

网友:
psid信号  查查   接口中间那个信号

网友:
没修到过BIOS搞了那就搞一搞EC什么的。

网友A:
感觉问题没找到,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题没找到,还会返修

测试到现在没问题,别的地方我都弄了,bios刷了几个,ec换了几个。

网友B:
刚好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是不是要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是不是要干Cpu

大胆放心的干,弯路我都走了,好了说下,论坛好几个人都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都没后续,可能是通病

网友:
已经干好了,确实通病

网友:
加焊温度需要焊化焊锡吗

网友:
这也太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