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2 时亮时不亮 求助

楼主(2019-02-22):
dell 5552   板号 la-C571P   时亮时不亮 求助      客户拿过来不亮机   加焊CPU都亮机 客户回去用了2天 又不行   吧CPU拆下来重新植球  装上 亮机   因为好了 装起来不亮了  电流0.18  拔了电源在开机  又能开 反反复复的  头大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bios啊

网友:
帮你官网提取了一个 LA-C571P提取合成

网友:
前面刚修了一个跟你同型号的,乱报错键盘触摸板还失灵也是加焊的cpu

网友:
有人说是桥,我遇到过几次,刷了各种bios不行

网友:
先刷bois试一下吧

网友:
最近遇到这样都是bios问题,买个淘宝bios吧

网友:
遇到这样都是bios问题比较多的,刷个看看先

网友:
盒盖开关,我换盒盖开关好了

网友:
板载U的  还加焊什么 直接给客户说  换主板

网友:
先看不亮的时候供电都出来了吗,然后可能要考虑是不是u问题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