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背光亮,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9-02-22):
买的屏幕总成,试机的时候正常。装好之后就不行了。原来的屏幕也不行了。

网友A:
电池没断电吧!主板搞坏了,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吧

网友:
把屏烧坏了吧,是不是电池或是电源没有断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断电吧!主板搞坏了,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吧

不是,客串下。有个阻值异常。
就是找不到图纸

网友:
哪个阻值异常

网友:
华为哪个型号,我帮你找,

网友:
mate8  32g全网通

网友:
应该是缺信号

网友:
背光正极烧断了,飞线到背光升压电容上就行了

网友:
隔壁老王,正解!!呵呵,爱修云就有图纸

网友:
你先测哪个异常,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