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E33主板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9-02-23):
一个客户拿来V星B75-E33主板不亮机,插上诊断卡有待机只显示半边,一测没有Cpu供电,查了Cpu供电芯片开启电压正常,就是无输出电压,以为芯片坏了换了还是一样,结果疏忽大意走了一些弯路没查锁相环1.8V电压,换了5脚小管子,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这次走了弯路,下次都少走点。。。。。。。。。。。。。

网友:
锁相环是什么电路,谢谢回复。楼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