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不加电

楼主(2019-02-23):
此机器开始是时亮时不亮,后来清洗聊一下,就不加电聊,特意求图纸,请大家帮我找找

网友:
鑫制造维修查询系统里面有X550JX维修指南,请点击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9103-1.html

网友:
X550JX维修指南在鑫制造维修查询系统里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9103-1.html

网友:
可能只有点位图哦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

网友:
维修指南就够了啊啥都.一般故障没问题的

网友:
asus新机器的图纸不好找 建议找点位参考维修

网友:
华硕没图纸     只有点位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有点位

网友:
ASUS的图纸估计是没有的,点位图找找。

网友:
清洗之后,可能还没干,最好用热风枪吹下,毕竟主板布线密度比较高。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我感觉华硕的点位比图纸好用多了,习惯用就好

网友:
鑫制造维修查询系统,,资料是多,,但软件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为什么要清洗主板楼主没说  是进液了么?

网友:
华硕图纸不好找的  一般只有点位图

网友:
这个还是要查一下EC那里呀。有图纸对着更好呀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