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S5 371 不过隔离

楼主(2019-02-23):
进水本,充放电芯片BQ735 ACDET 0V 被拉低了,分压是好的,还有一路不知去向何方。 EC边上拉了一遍没找到。哪位兄弟有图吗 LA-D591P
芯片

网友:
随便找个图看看就能修

网友:
短接第一个隔离看看能不能起来

网友:
短接第一个隔离看看能不能起来试试行不行

网友:
ACDET 到了一个5脚 小管,不知哪个是供电。温控脚

网友:
短接一下试试能不能起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而且无图无点位,求解

网友:
短接不亮

网友(2019-12-12):
这个需要原装充电器 有个白色的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