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21NS主板上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2-23):
接一台三星4321NS,不通电,拆机测电源板有24V输出,主板上炸了一个管子,如图,8脚,隐隐约约有0363印字。不知是个什么管子/型号,谁手里有这机器帮忙看看

网友:
应该是G5764,我这是4650的主板上的。和4321主板一样的,就是功能不同。

网友:
第二行最后一个是3!G5764是4!测下CPU先!CPU坏的多!

网友:
我手上有这个板子, 就是G5764啊,楼上回答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