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170p待机芯片无3v

楼主(2019-02-23):
待机芯片51125,16脚19v正常,线性5v也有,8,17都有3v5v,1脚1.8,6脚无电压
1脚6脚阻值都为无穷大,电阻档1脚200k,6脚110k,应当是正常的
论坛,淘宝都找了,没有电路图,请教一下各位,应当从哪里查起

网友A:
没有图纸找51125的参考资料维修 先修线性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找51125的参考资料维修 先修线性输出

通电待机有电流,0.01,应该没有短路,线性3v阻值也正常,有600多,难道要换5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待机有电流,0.01,应该没有短路,线性3v阻值也正常,有600多,难道要换51125?

忘说了,13脚5v正常,打阻值没发现有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