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N 到绿色线已被拉低. 不出 12V 5V 3.3V电压.

楼主(2019-02-23):
IMB-M40H

故障:不上电.  PSON 到绿色线已被拉低. 不出 12V 5V 3.3V电压.

电源换过了.  5V 12V 3.3V 主板上没有短路.  求维修思路.

网友:
“”PSON 到绿色线已被拉低. 不出 12V 5V 3.3V电压“”,,应该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是触发就拉低了而电源没工作还是通电不用触发就拉低了?如果是触发开关后拉低但是电压不工作的话,主板绝对有短路。你看下强制上电电源是不是也不会工作

网友:
开机前绿线5V,PSON后,绿线拉低. 没有12V 5V 3.3V电压. 强制开机也不行.换个电源了. 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是一点都不转??要是一点都不转那就是你换的电源都是坏的!!!多换几个!!转一下就秒停那就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拔掉12p看是不是12p短路导致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