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UM8CMB8C0开机瞬间掉电 拆掉CPU不掉电

楼主(2019-02-23):
BIOS刷了  U6拆了 拆了CPU 不掉电测了各大电杆都有电压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没有描述很清楚,无法帮你哦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额呵呵,谢谢楼主的贴在

网友:
描述太简单粗暴,无法给你建议

网友:
可长点心吧,这么几句话,连型号也不发,帮不了哦

网友:
修CPU供电

网友:
换cpu就不掉电了啊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如果还是一样,修CPU供电,信号等

网友:
广达的掉电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