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维修炫龙a40l-741hd

楼主(2019-02-23):
        机型:炫龙a40l-741hd
        板号:daotwsmb6e0
        故障:开机掉电电流到0.065后到0.012
        拆机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打了一下各电感瞬间波形,此机待机没有3.3和5v待机电压触发后产生。3,5v都有瞬间波形 .pl23 1.05v电感有瞬间电压, 当时没有打波形,所以走了弯路。此电压开启为MAINON,此开启还去了 这3个地方,内存供电没有瞬间电压波形,其他都正常1.5v和后面的3个后极电压都有,换内存供电芯片故障依旧。外围电路也没有发现异常,反思了一下之前那个
      pl23电感1.05v电压没有打过波形,打了一下虽然瞬间有电压跳变0.4v,但是没有波形。看来是条件没有满足此芯片和内存供电芯片都是有开启但是都没有工作,对比了一下两个芯片供电都是+5vs5,由pu9待机芯片产生(图一)。此为nb671的芯片坏的非常多,看来是这个芯片供电不足的原因了。换之上电亮机了,以为好了。但是几秒之后竟然打表了,反复开机都是如此有时可以开机电流大一些就打表没有规律。难道是nb671性能不良换之无果。期间排除了滤波电容升压电容电阻外围跑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想了一下肯定是另一个故障导致烧了5v待机,回想之前修到过一个同样的主板是烧了cpu供电上管 此复合管也很容易坏,用示波器打了一下cpu波形  g极波形没有发现异常。此机有时打表之后会伴随啸叫,听声音的位置就是在mos管这边。果断换了4个复合mos管,上电进系统ok,终于修复。这个故障应该算通病了,记得之前修到过一个时间长了忘了,分享给大家。最后上个亮机图

网友:
修的不错,能修好就好。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网友:
我也买了示波器就是还不会用 还在学习

网友:
示波器也,没买,主要是不会用啊

网友A:
怎么会想到去查cpu供电呢

网友B:
看得一头雾水,后面查到CPU那边去了,想不明白,是经验???还是怎么查的,很想知道什么原因查到了CPU供电那边去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想到去查cpu供电呢

这个机器这个复合管就是容易坏,其实之前修到过 就是时间久了忘了疑似通病,部分这个机器直接就是复合mos管把焊盘烧穿的           也用示波器打了波形波形是有一点不对的,但是我的示波器是十年前的老古董了很多时候都只能看到有波形不好分辨波形对不对,好的示波器抓波应该是能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得一头雾水,后面查到CPU那边去了,想不明白,是经验???还是怎么查的,很想知道什么原因查到了CPU供电 ...

这个机器这个复合管就是容易坏,其实之前修到过 就是时间久了忘了疑似通病,部分这个机器直接就是复合mos管把焊盘烧穿的           也用示波器打了波形波形是有一点不对的,但是我的示波器是十年前的老古董了很多时候都只能看到有波形不好分辨波形对不对,好的示波器抓波应该是能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得一头雾水,后面查到CPU那边去了,想不明白,是经验???还是怎么查的,很想知道什么原因查到了CPU供电 ...

其实结尾有说明   机器有的时候会有啸叫  而啸叫声音的位置刚好是复合mos管哪里,这也是帮我进一步锁定故障的一个点。

网友:
修的不错 示波器都能用 厉害。。。。。。。。。。。

网友:
这些游戏本真难修

网友:
这什么吊毛机器  配件坏了都不好找

网友:
少见的机器哦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供电MOS和隔离容易坏。CPU的供电还是少见。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C:
其实结尾有说明   机器有的时候会有啸叫  而啸叫声音的位置刚好是复合mos管哪里,这也是帮我进一步锁定故 ...

兄弟,我的机器现在也是这款,
目前表现故障为一按开机键,开机键一闪屏幕一闪就灭,能寄送给您修么

网友:
楼主技术大神级别啊

网友:
楼主厉害 我用示波器都还用不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