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大短路修复后触摸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9-02-23):
如题,原来故障是不通电,检查是PC4516贴片电容短路,更换好了,客户说触摸板不能用·咋整?

网友A:
谁叫你不测试。。估计就是触摸板进水大短的,现在只能扯皮了,客户只会觉得你没修好,虽然触摸板和主板是分开的,要不你就直接说触摸板导致主板坏了。

网友:
系统或者键盘锁了?排线那些都试过没有

网友:
查触摸板的故障 修 能修就修 不能修和客户沟通

网友:
原来是线没接好、、、感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估计就是触摸板进水大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叫你不测试。。估计就是触摸板进水大短的,现在只能扯皮了,客户只会觉得你没修好,虽然触摸板和主板是分 ...

你搞笑呢  不开机怎么测试